联想 G480 板号 G48G48L 11326-1M 不触发

楼主(2016-04-24):
待机0.010,有3V和5V。
条件:
AVCC 3.3V,复位3.3V,BIOS 1脚CS有波形,LID 3.3V,ACIN 3.3V, RTC电路 3.3V, 开关有跳变,EC连接桥的PWRBTN没跳变,还有一个RSMRST#_KBC没电压,看了下图纸是EC发出的,BIOS刷了几个,EC也换了。请问大家还有哪里要查?S3和S4都没短路

网友A:
PWRBTN有3.3V吗?  没有的话跳变  直接飞到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RBTN有3.3V吗?  没有的话跳变  直接飞到开关

有3.3V的。现在的问题是RSMRST没有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3.3V的。现在的问题是RSMRST没有电压

EC六大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六大条件满足了吗?

都满足了···EC也换了··但是还是不发出RSMRST..桥是H65的

网友:
rsmrst#没有高电平是绝对不能触发的,查一下pch的待机3 5v出来了没有,如果出来了,那就换ec试一下

网友:
这机器修过但没印象了,查图纸看看桥待机需不需要转换

网友:
这条件都有了,没有待机好。EC也换了。只能再换一个看看。

网友:
EC条件不满足哪来的R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满足了···EC也换了··但是还是不发出RSMRST..桥是H65的

开启信号有没有呢?  还有开关

网友:
重点放在bios周围的供电信号上,看看电阻阻值对不对!5 6脚到ec有无断线,修好给个反馈

网友:
最后还是把桥换了···已经搞好了

网友:
南桥待机正常吗,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板子
图纸哪里有呢
找下看看先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可能也要换桥了

网友:
能把BIOS备份一份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