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6-04-24):
hd5870 显卡
贴 片  :G78A 926J08   网上查不到。
请问这是(圆圈处)什么芯片?最好有引脚定义。

网友:
不一定。具体看线路。标u一般都是变压管。

网友:
类似1117那种 三端稳压器

网友:
78L05 三端稳压器

AZ78L05RTR-G1

https://s.taobao.com/search?q=AZ ... 2C3&ntoffset=2&s=88

网友:
应该是7805之类的吧

网友:
测一下是不是一个脚有12V一个脚有5V,如果是就是78L05类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