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笔记本开机问题

楼主(2016-04-24):
客户拿来是开机没有反应开关键的电源灯不亮,但是触摸板下面的开机指示灯是亮的,电流0.00没有电流。我把主板拆下来,通电.开机又是正常的,可以进系统的,检测电压3V5V正常io芯片也有跳变,无奈之中给他装上用了一天正常,过来1  2天又是这样了。

网友:
     再拆开装上可以吗

网友:
是的可以用1 2天

网友:
这行机器蛋疼  想查条件的时候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时亮时不亮就难修了,要慢慢查啊,特别是不亮的时候,查下触发条件

网友:
开机没反应,拆开又可以。首查开关、LID#。

网友:
CMOS电池换个,这机器记的好像充电那块有通病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