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机备份p8h61-m lx plus

楼主(2016-04-24):
亮机备份p8h61-m lx plus

p8h61-m lx plus.zip

chm,pdf,zip,rar,tar,gz,bzip2,jpg,gif,png

网友:
楼主 你的是什么版本的 我的是 REV:1.01

网友A(2017-10-11):
我的事REV2.0的。楼主,你的是什么版本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事REV2.0的。楼主,你的是什么版本的呢?

都可以用,放心下载吧!都是亮机测试好的!

网友(2020-10-15):
支持e3 1230V2 CPU吗?或者I7-3770

网友(2021-06-30):
非常感谢楼主,今天我也修到一片 p8h61-m lx plus Rev1.01,故障开机没有显示,各供电正常,PCI-E A11  3.3V复位正常,刷了你的BIOS可以点亮了,不过在BIOS里面CPU供电提示红色有点高,不知道是不是识别问题,我的U是G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