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VD 不开机 内存屏蔽

楼主(2016-04-24):
ASUS X45VD 不开机 ,同行机器,拿来上电 0.8,明显不过内存。迅速拆机,发现是2修,显卡被人干过了。观察主板,内存附近电容腐蚀。果断屏蔽板载内存!屏电阻原本位置是2-3-4  ,现改为 1-2-3。如图 ,圈内电阻 。蔽方法 :直接把4的电阻移到1处。加内存 ,开机OK!

网友:
图片看不清,加分鼓励

网友A:
你把信号名称标出来,加的分更多了

网友:
谢谢。以后就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
我这有个X555L的不知道怎么改,也是不过内存

网友B:
为什么我照这方法就是不行啊。。。

网友:
虽然还没修过,下次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照这方法就是不行啊。。。

你要先确认是不是不过板载内存!

网友:
这个速度快,屏蔽板载,加内存就好。不错。不知道屏蔽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信号名称标出来,加的分更多了

信号是PCB_ID 1-4

网友:
这个信号学习了,是什么信号?所有的板载内存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吗

网友:
楼主太牛逼了,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网友:
高手   还真不知道怎么屏蔽内存呢

网友:
这个方法好,感谢LZ分享,这机子坏的挺 多的

网友:
实在是没看懂圈的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是把1.2.3角用线连起来不

网友:
你吧原因给大家分享一下得到的分会更多的。。。

网友:
下次遇到 试一试

网友:
这个屏蔽是什么原理

网友:
表示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