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里的清除自校准表到底有什么用?

楼主(2016-04-24):
有些通刷里有,有些里面没有,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用
清除

网友:
校准表是看盘体缺陷值的,清7表吧,原盘加载28流程开SF才会清校准表,通刷就不用管的,刷上固件就可以开跑l, 跑完DC完成通刷,最后才看自校准表的结果,从表分析盘体好坏质量,通刷成功以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