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10G进PE键盘触摸板失灵

楼主(2016-04-24):
有遇到过的没,刷了好几个版本BIOS不显示

网友:
外接鼠标键盘有用么

网友:
看起来是BIOS问题

网友:
有遇到过,但是没必要也没想到过去解决,客户用的是正常系统,又不是PE

网友:
买个吧,我遇到类似会买

网友:
EC呢?有没有换过啊?EC不怕

网友:
EC换了吗?ECbios刷了吗?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BIOS问题,先换触摸板试试

网友:
正常的系统能用就没有必要搞了  如果正常的系统不能用 就查下EC  和BIOS

网友(2016-06-02):
我的也是进PE 触摸板键盘失灵

网友:
这个机遇到几台都是这样。。装系统都是把硬盘拆出来装

网友:
会不会是兼容的问题?

网友:
不显示还是BOIS刷的有问题呀,你是要解决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