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联想进水维修

楼主(2016-04-24):
      请假两天会回去放松了一下,搞了两天的龙虾和黄鳝 收获还是不错的,   先养养眼     看完了就进入下面苦逼的修机中吧,
  故障机   联想e50
  故障   进水
  机器是商家拿来的,当时是我接的机器说明问题后就走了,就是我苦逼修机的时候了,速度的拆开,看看进水严不严中,我的个乖乖   先看看板子吧,进水不严重啊    就这一点点经过一番洗后,板子还是可以看嘛量了下各个电感都不短路后,上电,  待机 有了,按下开关,没反应,我也是醉了,看了看进水的地方,都处理好了的啊,这时想到会不会是保护了,于是放电去掉COMS电池,上电 ,我笑了电流上去了而且完美量机了,上好bios电池,按开关,去*脏话*,还是不触发,没办法了,老实查下去,先重开关上查下去,应为机器取下BIOS电池是可以触发的,呵呵 不查不知道一量开关上怎么会没电压了,我笑了,现在就直奔ec去吧,取下硬盘下的防电纸看出了问题   看见了吧,有个点断线了,接上量了下开关3,3v来了。    机器也正常触发,完美量机,测试了一天也正常。

  第二台,也是进水的机器,这台就没上一台那么好运了拆开我也是无语了,

    故障机   宏基的什么型号给忘了修好也有一个多星期了
   故障    进水
  这是天气热了吗,这么多给电脑洗澡降温的,废话不多说了  你们看图说话吧   我也是没话说这台         看见了   我也是醉了,进水进了多久了啊都成这样了,我的心拔凉拔凉的,不是客户说了只要在一千以内就修,我还真不想修了,为了这几百,开始了我苦逼的洗板行动了,我是直接拿洗油烟清洁剂来洗的,  洗啊洗啊,洗干净后,上bga烤上几分钟就可了,这里就不说我洗了多久和处理了多久了就直接上我处理好的图吧     这就是洗干净的图了  就是这样了,洗干净了板子还是很新的,看来那个有意清洁剂还是可以啊,  量了下各个电感,不短路后上电,  直接拿表笔去强拉开关看看触发不,拉了还是一样不上电,这里我也没去量待机,也不知道正常不,应为进水的地方在ec处,就直接去了ec,查了ec待机正常 复位3,3v正常   休眠正常 115脚,   不是上ec坏了吧查到这里,而且这ec是自带BIOS程序的啊,  没多想了先把开关取下来吧,把开关上在主板后,上电。按下,我去怎么触发了,不对啊,刚刚我强开的时候怎么不行了,断电后又强拉了一次,我去还是开不了机,见鬼了上开关就可以正常触发,好吧,既然你正常了那就装好测试吧,装好后,开机完美亮了,   不要想就这样结束了,装上电池,我去怎莫不认电池啊,  上电流表,一看5a的电流啊,怎么不断电了,奇怪了,还好刚刚没上螺丝,想必大家也知道什么问题吧,真是隔离也烧了    后面那个机器就是修的这台我是换好管子后照的,管子是高电平导通的管子,  这机器测试了几天也没出问题了,     就这样机器完美解决了。。。。。。。。      问题不大  写的不好大神就飘过吧    大家看了也加点分吧。。。。。。

网友A:
什么机器啊    1000块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啊    1000块一台

   谁说一千一台啊

网友:
第一张图片吓我一跳,,,,楼主捕鱼技术和修本技术都很牛,

网友:
黄鳝不好捉啊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非常丰富,而且非常认真负责!

网友:
低子好,来什么机都不怕

网友B:
那个联想都进水进成那样了 周围没有腐蚀 我也是醉了

网友C:
我也遇到了个宏碁的  到现在还没搞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联想都进水进成那样了 周围没有腐蚀 我也是醉了

   联想那个还好  宏基的那个才老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个宏碁的  到现在还没搞好啊

一样的机器啊  你的什么问题啊

网友D:
有的进水机还是好修的  最怕那种腐蚀得连焊盘都掉了一片的

网友:
进水的 不好搞!

网友:
进水的洗干净看咯 一半都还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呵呵  还好吧  这是地笼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进水机还是好修的  最怕那种腐蚀得连焊盘都掉了一片的

就是啊   有图纸和点位也要好点

网友:
第一张图片吓我一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图片吓我一跳,,,,

呵呵 有这么吓人吗

网友:
1K以内都接受?我这报价300左右都不修

网友:
看完整篇帖子 黄鳝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