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通电开关灯闪

楼主(2016-04-24):
板号 K42JR VER:4.1 通电电源开关灯一直闪,有时马上掉电
是不是桥挂了?
掉电

网友:
先简单测试下看有没有哪里短路

网友:
通电电流跑多少了

网友:
这个不见得吧,虽然我没修过

网友:
电流能跑多少。缺供电。短路。?/?

网友:
描述得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这个机毛病多啊,还是要看电流跑多少

网友:
我也有一台哦。跑。o.o7,待机正常的,搞好了就说下啊

网友:
BIOS也有可能的

网友:
这机器桥 bios 显卡都爱坏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说的不清楚,说下电流要

网友:
咬咬牙修吧,K42有点位参考啊,,,比无点位的修起来,要好多了,,,

网友:
先看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楼主先把电压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用短路,要不大家也帮不了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