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

楼主(2016-04-24):
联想G490开机无显示 跑码0.8,已刷过bIOS,集显电压不出!!求助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不行的话再查其他条件吧。

网友:
内存有波没  lpc帧周期有下拉没  还有你刷的bios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机器已修复,查复位查到南桥,跟换SLJ8EOK! 奉上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