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W1942S 显示器显示乱码

楼主(2016-04-24):
LG W1942S 显示器显示乱码
插VGA和不插都一样
看不懂是什么 搜不到是什么意思,要怎么处理?
好吧 图片不懂上传

网友:
开了之后就这样显示了

网友A:
刷个程序试一试

网友:
接口有问题,,,,

网友B:
刷程序,然后不行的话就清空24C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程序试一试

什么程序?

网友C:
明显调成了俄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调成了俄文,

那要怎么弄回去呀,按键开关可以按 其他测试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程序,然后不行的话就清空24C08。

清空是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调成了俄文,

大哥还懂俄文,不简单

网友:
就是直接编程器上面清空啊。不要写东西进去。BIOS会自动写入厂家信息进去

网友:
这不是乱码,这是没有显示器没有接收到主机信号,查vga接口对地值,不行就刷写程序

网友:
这不叫乱码   只是选择了其他国家语言的字体。 插VGA无显示先刷个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