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通病及维修心得

楼主(2016-04-24):
联想l-a690通病之一大家知道 coms电池电压过低或无电会引起不跑码, 但是如果不小心cpu风扇没插会引起第一次开机正常 关机在开也会出现不跑码  无复位.对裸板维修不喜欢插风扇的朋友提个醒。 无技术含量,

网友:
这个cpu风扇没插会引起这样的故障看来我得注意了

网友:
故障看来我得注意了

网友A:
CMOS电池这个通病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不插风扇会不跑码这个还真容易走弯路

网友:
修到过几片,问题不大,都是送钱的

网友:
这机器 一般都不用拆下来修 直接换个电池就解决大部分了 也有个别的需要换MS_那种专用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这个通病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不插风扇会不跑码这个还真容易走弯路

是的 ,今天修到到四块裸板,两块电池没电,一块不触发,一块触发掉电的,就风扇没插搞了我两小时,郁闷死了

网友:
CPU风扇不插也会引起无复位?

网友:
那我上次那块板......天哪

网友:
是不是一体机啊?

网友:
不插风扇还不跑马  还真学习了  品牌机就是任性

网友:
我的换上电池,播上风扇还是这样,看来不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
还有这种故障呀,少注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