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块老主板754的 有w83304g供电管理IC 现在无内存供电 怎么修?

楼主(2016-04-24):
今天接到一块老主板754的 无复位。。带有w83304g供电管理IC的  。 插上CPU12V供电接头后就无内存供电,不插 内存供电就能出来。。2.6V.
不要U 也是一样的情况。上假负载也是一样的情况。。。当无和有内存供电时,桥供电都是1.86V(高?)w83304g换个新的也是一样的情况?
接下来该怎么修?

补充内容 (2016-5-20 11:30):
10年前的板了,网上也没找到图纸。。。最后放弃了!

网友A:
量下CPU供电的MOS管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下CPU供电的MOS管正常吗

无发现短路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发现短路现象

那就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吧

网友C:
插上CPU供电后无内存供电?不插有供电?这种情况你得用示波器测一下看内存电压是真电压还是假电压,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就查开启内存供电的工作条件咯

网友D:
先测量下内存供电管理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上CPU供电后无内存供电?不插有供电?这种情况你得用示波器测一下看内存电压是真电压还是假电压,如果没有 ...

示波器量 有电压时 是有波形的。内存的开启EN也有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测量下内存供电管理芯片工作条件。

内存供电是由83304 产生的,这个IC还有其他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是由83304 产生的,这个IC还有其他功能。

就是开机触发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开机触发功能。

这个IC换了 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IC换了 也是一样的情况。!

要查工作条件才知道好坏。

网友E:
找个图纸先看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个图纸先看下电路

10年前的板了,网上也没找到图纸。。。最后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