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LMT-S2 rev:1.0的复位超音速的闪、触发后须要再按下复位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6-04-24):
时间:2016.4.24
地址:维修间
人物:技嘉GA-78LMT-S2 rev:1.0
问题:1、触发后诊断卡的复位灯一秒闪两三次,速度很快 2、修复第一个问题后发现有复位了,但不跑码,按复位后正常,重启正常、热机正常,冷机有复位不跑码必须要按下复位键才正常跑码亮机,使用正常。

维修过程:接一同行板,说了句点不亮,测试下发下没有短路,上电,能触发,触发后诊断卡的复位灯一秒闪两三次,速度很快,不停的闪。断电,直接风枪吹了下桥,结果上电正常,跑码正常亮机。这时候还以为是桥虚焊,满怀信心的扔上280T,(其它这板不是一问题,修复后问上家才知道,以前这板子须要按复位开关才能启动的),从280T上取下来后上电试机,复位是有了,且正常不跑码,再试还是不跑码,这不玩我了吗,靠,还有带这样玩人的,再断电,再上电,还是不跑码,这时有电话来了,接了个电话,约三分钟,挂断电话一看,跑码了,再断电再试一切正常,能跑码,怀疑中....,断电放在那儿,先修其它的板子,十分钟后再试这个板发现不跑码,就在等,一分钟后发现能跑码了,晕了。这么长时间,再断电冷机,过一会儿再试,还是不跑码,点下复位后就正常了。随便怎么试,只要一点复位针就跑码。下面看图:
首先找到插针接口:

看到名称了,reset,搜索这个名称,看到连接到以下这些地方,先看第一个地方:

这里受控于DBIOS_RST-,这个信号来源于IO,测量发现有3.3V电压,不是这里引起的,接着:

因为排针上有3.3V的电压,所以这里也不考虑,但看到Q350的1脚的信号SYS_RST是连接到桥的,心里想可能是桥的问题。接着:

通过一个22欧的电阻连接到时钟,测量也是正常的,有电压,但不放心,刚好有料,还是换一个吧,换完后故障依旧,在AMD的平台上,32.768有问题也是会造成有复位不跑码的,换了,还是一样连谐振电容及中间的20M电阻一起换,还是一样,心里可能是桥了,拿出波波一测,32.768很好。接着:

看到这里,Q357的1脚在触发后是有1.8V电压的,而2脚是在待机时就有3.3V的,感觉也正常,跑线找到D46,1、2脚全有3.3V电压,按这个,1、2脚全为高的时候Q63的2脚会因为R347的上拉而截止,使Q63的3脚通过R360的上位有5V的电压,测量Q63的3脚上有5V电压,说明正常,再看

因为Q350的1脚的信号SYS_RST是连接到桥的,查信号看:

通过一个22欧的电阻连接到桥,在桥的一端人为的对地一下,原理如果按了一下复位,还是不跑码,幸好没有换桥,原来不是桥引起的。再回头查:

各位给加加分吧,最近差分。加分不减少自己的分。
你的加分我们才有动力写更多的东西

网友:
我只想看看结果!

网友A:
GA ‘的板,相对其他的板 确实难修一些,

网友:
我要看看后面的

网友:
看看最后结果…

网友B:
不会哪个电阻坏了吧!

网友:
为什么要先回复再阅读呢?

网友:
不错,
有图纸吗

网友C:
可以把图纸上传一份吗?

网友:
好难哦  学习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图纸上传一份吗?

图纸有,迅维上也有,我就不上传了,资料重复

网友C:
地址的链接有吗,我找了好多,没有找到1.0版本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地址的链接有吗,我找了好多,没有找到1.0版本的图纸

我的可能也是1.3的,没细看,但我感觉差不多的图纸

网友:
我是cpu供电没有出来,找了几个芯片信号都不一样的

网友:
我回复了,想看看详细内容!!!

网友:
看看最后结果…是什么

网友:
想看一下还不容易。。。唉。。。这个故障确实有点头晕。我还见到过按复位就不能开启的板,全新板就这样,用到现在,除了不能按复位键,一切正常。。。

网友:
想看帖子!!!先回复一下看后面的内容,不是灌水哈

网友:
如果分析不错的话,因该是这里断线,使得NB_PWROK和NB_PWROK出错,时序错误,从而不跑码。

网友:
我要看结果

网友:
这个很好理解啊,实地老师应该就讲得很好,就是时序错乱了,然后复位比供电啊时钟这些提前出来了,导致手动复位才跑马!

网友:
我一点都不想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哪个电阻坏了吧!

不,是q356,q64的2脚断线导致的

网友:
继续看看,怎么还要回复才能看看

网友:
大侠来这手,还藏着

网友:
还要回复才能看,,,我估计是某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故障比较奇特。

网友:
论坛里面应该有的,搜索一下

网友:
你就不隐藏,只要好,肯定会回复。

网友:
你这还卖关子

网友:
这是来要分的么?

网友:
看的正精彩还要回复

网友:
这个故障也碰到过几次,的确很难修,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基本上没得搞

网友:
确实难修楼主威武

网友:
听说复位灯闪当不跑码修

网友(2016-06-02):
居然要回复才能查看

网友:
很吊人胃口啊 之前也遇到过没修好 跟客户说是桥有问题 现在看到这感情应该不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 ‘的板,相对其他的板 确实难修一些,
这可不一定 那些二线三线没图纸的那些才叫难修

网友:
是不是因为断线造成时序出错而开机的时候需要手动复位才能跑马? 本萌 小白一枚 求指教

网友:
学习下大师的分析思路

网友:
我的也不跑吗,不过等多久都不会跑吗???

网友(2016-07-09):
看一下,是不是时序乱了引起的

网友:
最近遇到好多映泰AMD的主板都是这故障 按下复位开关才可以跑马 几乎搞不定

网友:
还是看不到啊 回复了帖子啊

网友:
技嘉的板子就是麻烦,有时候这个问题还会导致关机自动开机

网友:
有修到这样的吧,想看来最后,我最后也没有修好

网友:
要先回复才能看完全集,呵呵,问题有些隐蔽,没图还真不好分析,写的很好,小白有收获。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至今无解

网友:
特想看结果。!!!!

网友:
什么原因?碰到一块七彩虹780的要按两次复位才开始跑码,搞半天了。

网友:
查了这么多地方 很想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这个要学习看

网友:
楼主分析得头头是道啊

网友:
写的非常多 非常清楚  技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映泰和微信AMD遇到按复位键跑马的比较多

网友:
此板有极不稳定,楼主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
你这个是时序出错,NB_pwrok和SB_pwrok在VCC_sb之前就出来了,所以重起才跑码

网友(2016-08-30):
我只想看看结果

网友:
楼主关于Q63的分析有误,当2脚为高电平,三脚就会为低电平。

网友:
还要回复,无力吐槽

网友:
不回帖就没法继续看...............

网友:
只想看看结果

网友:
结果很重要

网友:
不会太监了吧

网友:
我也要看结果
看来结果再来评论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