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主芯片后面的点容全部通路,这可以说是显卡坏了吗?

楼主(2016-04-24):
显卡主芯片后面的点容全部通路,这可以说是显卡坏了吗?谢谢!!

网友:
显卡短路了。。。。

网友:
显卡    挂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就是后面电容全部短路吗?具体要看阻值多少一般显卡的阻值是比较小。如果是完全对地的,那肯定就是显卡挂了。可以把显卡取下来判断

网友:
主芯片去下来,就不短路了

网友:
用预热台加风枪,重新植球后上回去,也一样,是什么问题

网友:
芯片废了,换一个吧

网友:
这个是0还是1好像大于1都不好说吧!

网友:
有些显卡的值本身就很小的,具体的得看你的是什么显卡

网友:
没有  核心后面的 有些本来就是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