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61- 不能重启

楼主(2016-04-24):
    IBM--X61-    待机0.05  能正常开机使用   关机也可以,   就是重启电流掉到0.7 不动了   要拔电 后才能重开机  -------------

-------求思路!!!!!!

      开始是不触发 ,待机3V只有 2.1V    加旱反馈电阻后酒这样了

   奉上 X61 图纸    X61点位

IBM X61.pdf

网友:
   我自己先刷几个bios  死死

网友:
怎么样有结果了吗

网友:
3/5滤波,3/5芯片换一个试试,TB外围查查。

网友A:
看上那个编程器转接排线了

网友:
X61 很少坏,坏了就很不好修,除去电容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的解决

网友:
卡0.7会不会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coms 电池看看有没有电时间保存下看看

网友B: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保存下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刷bios解决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2340-1-1.html

,,,,没想到bios还能出现这种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那个编程器转接排线了

昨天才买的,以后备份bios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保存下时间就可以了

不是保存时间的问题,开始 我试过了

网友C:
修好了没啊   修好了   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没啊   修好了   把结果告诉大家

都说啥bios  解决了   ,bios地址都发了

网友:
修好了没  楼主

网友:
这种问题大部分是南桥这一块的问题多

网友:
现在还有块X61,不定时的死机。很久没见到这机器了

网友D:
请问楼主,你这条编程线能用在TL866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你这条编程线能用在TL866上吗?

可以的  就算延长线-加个夹子

网友E:
修过几台不能重启刷bios好的

网友:
示波器,抓内存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过几台不能重启刷bios好的

能正常开关机 ,如果不是装系统,还不能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恩,说实话现在的bios坏的太多了 新点的机器基本都会坏

网友:
BIOS真的是高深莫测啊

网友:
一般都先软后硬、问题简单化

网友:
现在BIOS能刷好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