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终极解决办法

楼主(2016-04-24):
联想y485加电不亮,刷bios解决;进bios后修改启动模式,保存后不亮,放电后可以亮,解决方法,摘独显,bios设置显卡模式为uma  only;快速闪屏重启,解决办法,拆右下角小板ls-8003p上的jmb389读卡器芯片解决;希望能帮助遇到此机器的朋友。加分不扣分,多多加分啊!

网友:
第一次坐沙发,没有很特殊的感觉啊。

网友A:
哦,留下个印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留下个印先

此帖子绝对有用,此机器快速闪屏问题应该为论坛首发,加点分吧。

网友:
做个记号,下次遇到可以这样测试下

网友B:
闪退绝对通病,我上次都把南桥换了,

网友:
第一故障修过,第二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退绝对通病,我上次都把南桥换了,

你那闪退是咋修好的?

网友C:
这是该集成吗  只要拆掉读卡器就OK了?  其他不要改吗?(我是新手)

网友:
闪退是读卡器芯片损坏引起的不停的复位;显卡坏引起的bios不能保存,保存后不亮。

网友D:
是要改成集显设置才亮  不然清下电池亮一次  保存继续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要改成集显设置才亮  不然清下电池亮一次  保存继续不亮

是的,就是这样。

网友:
外设引起的问题啊

网友:
asus 上用得比较多

网友:
读卡器芯片   应该能感觉到发烫吧

网友:
学习了!遇到这个机型有这种故障的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该集成吗  只要拆掉读卡器就OK了?  其他不要改吗?(我是新手)

此机器遇到闪退的直接拆读卡器芯片吧,拆了有惊喜!

网友:
不错的!这个应该是首发!

网友:
很好的经验。保存下。以后备用

网友:
下次碰到了试试

网友:
是通病吗,下回遇到秒杀

网友E:
快速闪屏重启是不是进系统时重启还是亮机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快速闪屏重启是不是进系统时重启还是亮机重启??

亮机就闪退。

网友:
正在修这台机子,试试看

网友:
学习了,外设引起的啊

网友:
Y485就没修过几台,楼主修的多啊

网友:
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包含了丰富的经验。那些遇见问题,就无从下手的才真的是

网友:
楼主怎么不提供下BIOS呢

网友:
我的修到一台机器就是保存BIOS不亮,在淘宝上买的BIOS 刷上去 就OK了, 没有关闭显卡,  快速闪屏重启确实是右下角下板子的问题,值得加分

网友:
只是几种直观的现象

网友(2016-05-30):
手里有台Y485P重启无显示 不知道咋弄 来学习下

网友:
刚好有个山寨本快速闪屏  试试

网友:
问题是解决了,最好是能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楼主说的摘独显是把显卡芯片直接取下来是吗

网友:
关键现在有的人就要独立显卡,你改集成的了,交不 了差

网友:
留个记号 下次有了 捡钱

网友:
摘独显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F:
看来这机器修的够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这机器修的够多的了

看见amd的机器,头都大了。

网友G:
楼主,请您尽快回答我的问题,您是把独显显卡芯片取下来的是吗
wangwei0377
是的,显卡芯片摘掉。
详情

网友:
先收藏起来,以后备用

网友:
还没碰到过目前,谢谢分享。

网友:
收藏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您尽快回答我的问题,您是把独显显卡芯片取下来的是吗
是的,显卡芯片摘掉。

网友:
高手啊 这种机器还没见过

网友(2017-07-16):
还没遇到这故障 ,记下了

网友(2017-09-30):
读卡器芯片会引起此问题。。。。。。

网友:
BIOS问题的遇到过 后面的 是特例?

网友(2018-07-02):
是不是amd的这个机器,一般焊接显卡或者是北桥

网友(2019-03-16):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
这样的操作是屏蔽独立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