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REV 1.0雷击后VGA无输出修复一例

楼主(2016-04-24):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联想主机,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VGA无输出,跟客户讲主板坏了,报价70块,客户同意修,留下电话后走了,拆出主板,测VGA 13,14脚对地阻值为“0”,确定为行,场同步信号对地短路了,到万能的迅维下载好图纸

查D57,D58已短,拆了前级的R250,R228,测量北桥这一端阻值正常,测0402电阻的另一端还短,确认为后级的D57,和D58短了,拆了它(没装了,下次再雷击就换板吧),上电开机正常显示,到此修复,兄弟们给点分哈,谢谢啦

网友A:
D57,和D58在这里损坏推测是本身1和2脚之间阻值短路,其两者起到信号工作电压钳位和防静电作用。

网友B:
雷打坏的,网卡和南桥修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D57,和D58在这里损坏推测是本身1和2脚之间阻值短路,其两者起到信号工作电压钳位和防静电作用。

钳位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打坏的,网卡和南桥修的多

是啊,已经碰到了好几块了,南桥坏了,进不了系统

网友:
最好找个换上。

网友:
钳位二极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网友C:
楼主,你说到13.14脚的对地阻值是0,与之相联的D57,D58这两个钳位二极管的前级是两个电阻,其中0402是不是指这两个电阻的封装?还是另有电阻?

网友D:
没图吗,文字描述不太直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图吗,文字描述不太直观吧

有图的,可能是我把相册的图片删了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到13.14脚的对地阻值是0,与之相联的D57,D58这两个钳位二极管的前级是两个电阻,其中0402是不是 ...

是的,指的是那两个电阻的封装,就是那两个30欧电阻(北桥边上),主板上的丝印是R250和R228

网友:
一般懒  让客户加个独显

网友:
这里的无vga输出就是所谓的主板集显不能使用,方便可以加个独显解决故障。

网友E:
如果有水波纹呢?还经常时有时无。。。也是那二极管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水波纹呢?还经常时有时无。。。也是那二极管坏了吗

这个和钳位二极管没关系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现在维修不好干呢,得想着法的吧顾客先哄走了才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