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61-P33(B3) R1.1 bios

楼主(2016-04-24):
官网BIOS    MSI_PH61-P33B3_7732v11

网友A(2016-06-14):
这板子有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有没有什么通病?

BIOS刷好了的倒是有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刷好了的倒是有不少

我手上有块这板子,短接开机排针-诊断卡指示灯亮-三四秒风扇开始转动-诊断卡跑19-53-马上就自动重启!如此无限循环!求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块这板子,短接开机排针-诊断卡指示灯亮-三四秒风扇开始转动-诊断卡跑19-53-马上就自动重启!如 ...

你的CPU不支持  上G530  是可以了  上22NM的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块这板子,短接开机排针-诊断卡指示灯亮-三四秒风扇开始转动-诊断卡跑19-53-马上就自动重启!如 ...

桥虚焊也会引起跑一半掉电上次修到2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CPU不支持  上G530  是可以了  上22NM的不行、

那个处理器肯定是支持的,就是没有代换,不知道那处理器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虚焊也会引起跑一半掉电上次修到2块

我有加焊钱的!故障依旧

网友(2019-02-26):
希望这个可以呀,分都下完了。天呀1元1分的

网友(2020-10-21):
下载的,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