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不按常理出牌的主板

楼主(2016-04-24):
今天一朋友拿了一个梅捷主板来修,说是主板一接cpu电源就掉电,不接cpu电源风扇长转,我一想到就是cpu电路短路保护,于是直接断电测量cpu  mos管对地阻值,发现全部正常,于是又测mos管GDS三级阻值,发现上管DS阻值为0,于是挨个拆上管,测量主板DS阻值,当拆到第三个的时候发现DS阻值正常,测量拆下的mos管,发现D极与S极击穿,好吧,就是你了。找到一料板,拆了上管代换。换好之后插上电源,测量cpu电压,发现正常,正以为维修完毕时,突然主板掉电了。很不解啊,cpu电压都出了怎么还会掉电?难道是焊的时候没焊好?于是又把cpu  mos管挨个加焊一遍,开机发现还是掉电!!真是郁闷的吐血,没办法,直接插诊断卡测量到底是哪里掉电,发现诊断卡代码到C1 过两秒掉电,难道是内存引起的掉电?因为前面CPU电压已经出了,所以这里就没测内存电压,直接拔了内存条再通电,发现诊断卡代码到C1 不掉电了,开始以为是机子挑内存条才掉的电,于是换了两个新内存条,结果发现不管换哪个内存条,只要一插内存条就掉电,没办法只有再从头测内存电压,发现内存上管D极5V,下管D极无电压,测量mos管对地阻值和GDS三极阻值都正常,于是直接换mos管G极控制芯片,通电发现内存电压出来了,主板也不掉电了,插上显示屏亮机。  因为这次遇到的主板和以前遇到的差别太大了,所以维修思路完全被打乱了,不过好在最后修成功了。因为没图纸,时间也比较匆忙,没仔细查各大供电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我有两个疑问1.为什么这个主板cpu供电在内存供电的前面?
2.如果说一开始内存就没电压,为什么在不插cpu电源的情况下不掉电,而把cpu电路修好后,插上内存就掉电,不插内存却不掉电?
希望有知道的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梅捷 H61?  貌似用的是RT8859芯片 如是的话 查下49-50PIN 通病了

网友:
新款的一些主板都这样,不过很多主板内存供电芯片坏的多,特别是一些杂牌g31,g41

网友B:
AMD的主板是不是有不插内存条不走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梅捷 H61?  貌似用的是RT8859芯片 如是的话 查下49-50PIN 通病了

他一开始是12V短路。。12V连接的是上管D哦。

网友C:
小厂  MOS管用料 是不咋样  容易DS击穿  ,更换的时候 一组全部要换
我还看见过更离奇的呢   供电没有出来完 , 复位都出来了  就是不跑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MD的主板是不是有不插内存条不走码的?

不会吧,第一次听你说amd没内存不跑码的...

网友E:
CPU供电短路,测量场管GS极间的值,一般都能快速找到坏的是那个管子。至于你的问题应该是内存供电不稳定,不插内存空载没事,插上内存有负载了带不动负载所以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短路,测量场管GS极间的值,一般都能快速找到坏的是那个管子。至于你的问题应该是内存供电不稳定, ...

用万能表量的插内存和不插内存下管D极都没有电,更奇葩的是cpu供电都出来了,内存却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第一次听你说amd没内存不跑码的...

不插内存会卡码,但插内存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厂  MOS管用料 是不咋样  容易DS击穿  ,更换的时候 一组全部要换
我还看见过更离奇的呢   供电没有 ...

一开始也是没想到会出现这种问题,看到cpu电压都出来了,以为电路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