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板 翔升 小小通病

楼主(2016-04-24):
今天闲得无聊,进来分享下 下午修的几个二线板的小通病 骗点分来花花

不管是 没复位 还是档C7 都是上面这个1117 VDDA2.5V 出的鬼  一共修了5片 全都是换了这个1117就都好了

今天分享出来给众多小伙们看看  以后修到都统统秒杀!

网友:
修到的都是无复位多

网友:
楼主,同一种板子这么多,总结出来的通病结果,感谢

网友A:
那个VDDA电压低于2.5吗  档C7都能跑马了 还是那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VDDA电压低于2.5吗  档C7都能跑马了 还是那里坏了

档代码那片是那个电压变 3V了  偏高

网友:
那是vdda供电吗

网友:
楼主真热心,有通病就分享出来造福同行,以后碰到了这板子就可以秒杀了,支持楼主

网友:
说得多好听啊  就是没分加 吱吱

网友:
通病才是维修人的最爱,多谢分享!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以后碰到了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可能 翔升是这样   MSI   ASUS   VDD25  没芯片  我都是  加电阻 连3V   一样用!

网友:
估计设计没设计好,温度高引起的吧

网友:
这些故障板表现出来的问题是什么?VDDA2.5V是电压低还是没电压?我是小小白,请赐教。。

网友:
上U测咯  有一片是 没U 2.5V正常 上U的话变0.4V  反正正常肯定是2.5V就对了

网友:
通病秒杀啊呵呵

网友:
VDD2.5V没出来会导致没复位,应该不会导致不过内存吧?

网友:
是的VDDA2.5V转换芯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遇到 也能秒杀了

网友:
感谢楼主热心分享通病,里面提到 的VDDA2.5的转换芯片1117,
看到上面的型号是H11A,这个H11A与你所说的1117是什么关系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哈哈,像我们这样的小白,以后遇到了就好办了,直接换

网友:
看来真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