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BOOK A1466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6-04-24):
CPU  电源   无CPU_VR_EN    测的板子各处电压 如上图
PM_SLP_S4_L----àP3V3S3_EN开启转换电压3.3v
            ----àP1V8S3_EN开启1.8v电压
            ----àDDRREG_EN 1.2v 开启内存供电1.2v
            -----àUSB_PWR_EN 开启USB的供电      没找到1.8V电压
PM_SLP_S3_L-----P3V3S0_EN开启3.3V S0电压
            -------P5VS0_EN开启5V S0电压
           ---------P1V05S0_EN开启1.05V电压   都有

网友A:
板子是怎么坏的,正常损坏,还是进水,或摔坏的

网友B:
看cpu开启的来源啊 有图纸搜一下啊 一般都是ec发出吧

网友:
苹果的不好修哦,细心点查……

网友:
一般都是进水出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机子比较麻烦

网友:
苹果入水一般都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怎么坏的,正常损坏,还是进水,或摔坏的

正常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cpu开启的来源啊 有图纸搜一下啊 一般都是ec发出吧

图纸显示 是从CPU里面出来的
电源好信号 给到CPU后才发出VR_EN

网友:
实在修不出来你可交换板啊     看到这长条CPU   很容易坏的

网友:
苹果的不好修哦

网友:
之前修了一台机器开机不显示,静电导致的

网友:
第一次 看见 苹果 主板

网友:
往前查,慢慢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