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故障 DELL N5110 3D3V_AUX_S5 被拉低

楼主(2016-04-24):
接到一台DELL N5110 机器 。 插适配器 待机高0.18 。 拆开机器一摸主供电芯片热 ,打了一下阻值没发现有短路情况,3D3V_AUX_S5 被拉低 现在是1.4V,  正常应该3.3 V。但是不解的是 我切断后发现3D3V_AUX_S5  出的是5V.而不是3.3V(换芯片也一样) 请问有谁遇到过,指点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6-4-25 15:46):
已经解决 EC坏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后级短路了吧

网友:
你断开了没有负载了就有可能高压高毕竟万用表也不是很准确喽

网友A:
被拉低  没量下阻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拉低  没量下阻值吗

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