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A-D2V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04-24):
   板图:

   型号:GA-H61MA-D2V
   故障 : 无待机(不触发

上诊断卡   发现待机3V 灯不亮

3VDUAL_PCH 正常

5VDUAL 不正常

注意Q69(P管) 低电平导通
P_EN为控制 我测量为高电平 明显不正常
跑下去》》》

分别两路
  (1)Q76 正常  G级为低电平 没导通
  (2)-DEPSLP 测量为低 不正常 (为高正常)
-DEPSLP 桥发出来的。 现在没电
桥要怎样才发出-DEPSLP么???

现在该从PCH_DPWROK下手。
测量一样为低电平  发现Q35坏

拆掉(Q34 Q35)   板子修复

修两块了、、

 会员8385932元2022-10-6 21:27

网友:
这个是超级好的经验。

网友:
个人觉得现在台式机比笔记本难修多了

网友A:
这帖子的语句好熟悉啊,跟论坛一个前辈的帖子好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的语句好熟悉啊,跟论坛一个前辈的帖子好像啊

之前有个人发了个类似的帖子故障点一样。但是说的没这个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个人发了个类似的帖子故障点一样。但是说的没这个清楚

放手术台,打了3V、5V、12V对地阻值,发现都在正常范围之内。遂插上ATX排插,点开机排针,不触发。仔细看诊断卡,发现3V待机灯都还没亮。     上面这段话你不觉得很熟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手术台,打了3V、5V、12V对地阻值,发现都在正常范围之内。遂插上ATX排插,点开机排针,不触发。仔细看 ...

很熟悉 。好像轩辕思天喜欢这么写。

网友:
台机如果没图,只会修通病了

网友C:
前几天 看到过一台DPWROK 引起的 无待机的 新型主板还有深度睡眠的待机电压 笔记本上好多都没有用到

网友:
还好有图可以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的语句好熟悉啊,跟论坛一个前辈的帖子好像啊

   这个是原创帖子   绝没抄袭     不信自己可以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放手术台,打了3V、5V、12V对地阻值,发现都在正常范围之内。遂插上ATX排插,点开机排针,不触发。仔细看 ...

就这些话  这些是基本功可以吗?  帖子没抄袭  理论没抄袭他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 看到过一台DPWROK 引起的 无待机的 新型主板还有深度睡眠的待机电压 笔记本上好多都没有用到

   笔记本一样有用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楚,,两块板都是一样的故障吧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这些话  这些是基本功可以吗?  帖子没抄袭  理论没抄袭他人

我已经截图了,懒得发上来了,不过我好奇你为什么要把我摘出来的那段删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截图了,懒得发上来了,不过我好奇你为什么要把我摘出来的那段删了呢?

截图就截图   好奇就告诉你  你们说抄袭 我还不知道   看到明天电脑讲轩辕思天喜欢这么写  我看了才知道  所以就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