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A300B显示器固件,解决通电有自检信号 插上VGA线 没图像显示 能开关机问题

楼主(2016-04-24):
故障现象:通电有自检信号,但是插上VGA线,没有图像显示,能开关机,{电源指示灯长亮,不闪} 屏的左上角有数字和模拟来回的跳,就是没有图像显示,极少数情况出现:显示红绿蓝三色!多为MCU程序损坏.

1.不需要编程器,不需要把25X40BVS1G吹焊下来,也不需要拆开显示器,直接连接VGA,并且开机即可。
2.安装三星固件升级程序,自动识别显示器更新固件,官方最新固件百分百修复,本人亲自测试。
3.最好用笔记本连接三星显示器,就是双屏显示。在笔记本安装升级程序(因为三星不能显示内容),完成后自动识别三星并修复。
4.或者用好的显示器运行固件升级程序后,马上拔掉,换上三星显示器,这样程序自动识别修复的。

注:三星显示器必须开机,修复过程不能断电,请保持到修复完成,三星指示灯自动熄灭,再开机,显示正常。

分4个压缩包,因每天最多只能上传8M,要分几天才能传完

补充内容 (2016-4-25 09:47):
补充内容来啦,4个压缩包请看跟贴内容

补充内容 (2016-4-25 17:39):
整个文件35.6M, 级别不够每天最多只能传8M,实际是7M每天,所以必须分成4个压缩包(7M三个,4.54M一个),压缩包解压后有

补充内容 (2016-4-25 17:41):
整个文件35.6M, 级别不够每天最多只能传8M,实际是7M每天,所以必须分成4个压缩包(7M三个,4.54M一个),解压后文件为35.5M

补充内容 (2016-4-28 09:55):
补充内容来啦,4个压缩包已经上传完毕

网友:
先下载备用,谢了

网友:
补充内容来啦,4个压缩包之一

Samsung Updater_1.rar

网友A:
是一个文件8M吧,你不是4个文件吗?一起就能会上来吧

网友:
线上刷的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文件8M吧,你不是4个文件吗?一起就能会上来吧

整个文件35.6M, 级别不够每天最多只能传8M,实际是7M每天,所以必须分成4个压缩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文件8M吧,你不是4个文件吗?一起就能会上来吧

整个文件应该是35.5M,不是25.5M,级别问题每天最多只能上传8M,不能一次传完

网友:
我开始也是吹焊25X40下来,拿TOP2013通用编程器烧录的,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无效,最后还是用这个固件升级程序搞定的,所以,推荐。百分百有效。你想这款程序这么大,达到35.5M,可以应对多款三星显示器的这个问题,并且可以升级到最新版本固件。

网友:
不拆机的没有用个,期待你把下载了全部发上来。

网友:
补充内容来啦,4个压缩包之二

Samsung Updater_2.rar

网友:
不错,这个可以有

网友:
先下载下来   备用着!!!

网友:
补充内容来啦,4个压缩包之三

Samsung Updater_3.rar

网友:
补充内容来啦,4个压缩包之四,完毕

Samsung Updater_4.rar

网友: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