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LA-6751p,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6-04-24):
通电不显示,电流1.44,有两次跳变,第三次停顿不动,按TAB键有滴滴声音,就是不显示。
拔插内存没用,换了跟内存一样的,吹了下显卡还是不亮。
测了一下电压都正常,总复位22脚有个3.3的电压值。
求助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我到底是干显卡还是刷南桥BIOS,显卡是打黑胶的........

网友:
各供电都正常的话就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干显卡
这种显卡里面没有黑胶,就周边一点点,害怕什么

网友:
那不用想啦,先刷完BIOS再看看情况

网友A:
这种AMD的显卡坏的也很多,干一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AMD的显卡坏的也很多,干一下再说

显卡是ATI的

网友:
查下屏供电和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BIOS刷了,没用,估计只能干显卡了..........  有没有啥办法可以准确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显卡黑胶我怎么没见过G470还有黑胶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按键盘有滴滴的声音  证明已经亮了。。外接看下。,。外接不显就换显卡

网友:
显卡的几率大点  可以先刷个bios  记得备份

网友:
开机之后按下开关看能不能关机,能关机的话外接看能显示不,能显示的话看看屏和屏线有没问题。

网友:
g470打黑胶,谁说的啊

网友:
去掉独显的供电,看一下亮不亮!!

网友:
修到过G470刷BIOS好的,多刷几个

网友:
这显卡不是IBM那种胶,挑开就好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G470一般先刷BIOS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但是黑胶的不好找整,我上次拆掉点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屏线松了。

网友:
先把资料排除了再说啊

网友:
先刷BIOS试试,不行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