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动汽车充电器屡烧防浪涌电阻的维修

楼主(2016-04-24):
该充电器屡烧防浪涌电阻这是被烧毁的水泥电阻,这是该充电器,因已修好安装完毕就不在拆开内部了,挺费事的。

这是被烧毁的水泥功率电阻
这是问题35A/1000v桥堆
因为屡烧防浪涌电阻,又查不到其他原因,最后把原因归属到这个桥堆上,用数字表检测桥堆桥臂4个二极体均正常,后用MF47指针式万用表RX10K档测量发现其中一个桥臂反向电阻在表盘刻度30K-40K之间表针微动,因查不到原因索性就把这个桥堆拆下来换新的,安装后再没出现少防浪涌电阻的情况,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保留着这几个原件,这是去年维修的,至今已有半年的时间仍未出现问题。之前我和这个客户通过电话沟通过,客户说至今使用正常
图片又穿不上了!!

网友:
帖子内的照片传不上来,编辑了几次未果,不知何因,之前刚发的几个帖子附件、照片都传上来了,现在发帖就传不上来了,不知何因。抱歉。

网友:
充电器图

网友:
楼主抓紧查一下问题,把图穿上来.....

网友:
指针式万用表灵敏度高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我还未有遇到过。

网友A:
这个电阻在电路中是什么位置,最好有个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在电路中是什么位置,最好有个图片

照片有已经发了,就是没成功试了几次都是以失败而结束非常懊恼,不知原因?
      说那个电阻,在桥堆前面,所起作用就是限流而已,220V先通过这只电阻给机内开关电源供电,开关电源得到桥堆整流300V后工作,即时打开继电器再把220V全部加入整机中,说白了就是这个防浪涌电阻是和继电器的常开点并联的,继电器得电后常开点闭合,这个电阻便完成使命其工作时间也就1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