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遇到台索尼PCG-61712T掉电后续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6-04-24):
前两天接到同行拿来一台索尼PCG-61712T 掉电问题   以前遇到这款机器也出现过掉电  刷BIOS好的   拆开 把BIOS刷了下  握草  还是一样 进系统 进PE断电 也就是两三分钟  这头大了   毕竟现在机器是能亮的   又加焊了下南桥 还不行  给同行报了换主板 客户要求换主板  那只能从广东发货喽    主板到货了  满怀期待 装起来测试  我草草  还是断电  风扇换了还是 一样  在开机的一瞬间把开关板拿掉 测了十来分钟 竟然不掉了   反复的测试 最终问题确定了   是开机按键的问题 特此分享

网友:
换板不好玩啊,玩大了,加分

网友:
  这有点大 不过也赚的多。  有时候就这样  无心擦柳柳成荫

网友:
这种掉电  开关板是第一考虑对象

网友:
这训问题就换板,本人维修从不用开关板,除了一些机子一定要用开关板开

网友A:
哈哈,,楼主,你没祼板测下吗,白换块板,那块板退回去,损失点钱就行了,

网友:
不是吧,你连这个也没有测过啊

网友:
看来我们修主板的不能老想秒杀,每个细节都要测好

网友B:
加分  真心学到了  修到索尼的  不想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分  真心学到了  修到索尼的  不想修

这台机器是不定时断电 我直接装一半点机测试的  新主板退货了   这台机器报了5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台机器是不定时断电 我直接装一半点机测试的  新主板退货了   这台机器报了500大洋

可以可以

网友:
掉电的 先排除外设 在看主板

网友C:
没生意啊啊啊啊啊a

网友:
索尼的机器,开关板及开关排线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你没祼板测下吗,白换块板,那块板退回去,损失点钱就行了,

有些同行或者是客户换主配件的,会要换下来的旧东西,你的运气不错,客户跟同行没找你要坏主板。

网友(2021-02-05):
这个机器真心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