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V奇葩维修

楼主(2016-04-24):
      有一昂达G31V的主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有,能上电,风扇转,就是不跑码,各种加焊,各种测量就是找不到故障。      无意间在上电时短接电源复位开关,居然跑码了。
      关机,开机然后再短接复位开关,正常跑码,接显示屏亮机。只按电源开关,不按复位键不跑码。      准备发图但不知为什么图片显示不出来。。
      第一次遇到这样奇葩的主板,可能有别的原因没找出来吧。不管了,直接把开关复位连到一起,开机时按两次电源开关,亮机。
      现在还没搞懂这是什么原因,发出来,希望有懂得能解释下。随便又看到的好心人加点分,没分了谢谢

网友A:
短接复位开关能复位证明复位不正常呀。。。。G31的板南桥坏的多

网友B:
你的板装在机箱里面的?是不是复位开关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板装在机箱里面的?是不是复位开关有问题

不是,就是拆下来也要先短接开关,再短接复位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复位开关能复位证明复位不正常呀。。。。G31的板南桥坏的多

能复位的话不是应该复位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