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A330BW 用NT68650FG代换SE1059LMHL-NT

楼主(2016-04-24):
今天修台三星S19A330BW  接电源大短  经检测 14V=5V坏  5V=3.3V坏  5V=1.8V坏   SE1059LMHL-NT主控坏   找了下垃圾找到之前暴屏留下的NT68650-A1.3驱动板,型号不同看了下芯片连 LED,DVI VGA 屏  BIOS 脚定义一样的  。就试看下吧,把坏的全都从NT68650-A1.3驱动板上换过去,换好通电亮了,程序都不用换 就这样修好了。

网友:
这个能代换?程序用的还是原来的程序?

网友:
这两个本来就是一样的,,,,

网友:
这是有主控的情况下,没有的话订主控有点划不来。还不一定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