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维修手机与平板电脑需要买18v3a的还是30v3A的维修电源好?

楼主(2016-04-24):
另外指针与数显那个好?拜托大师傅们了!

网友A:
同求,我现在也打算开始修手机这一块,我想着用笔记本的30V5A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我现在也打算开始修手机这一块,我想着用笔记本的30V5A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筆記本的30v5A修手機就很好用了

网友:
指針和數顯我都有,覺得都差不多,只是指針電壓不穩時變化會比較明顯

网友B:
科睿源 KD3005D这款30V 5A,本本,平板,手机,通杀。
手机维修指针、数显,看久习惯都一个样。
假如想看指针,就串联个5A电流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科睿源 KD3005D这款30V 5A,本本,平板,手机,通杀。
手机维修指针、数显,看久习惯都一个样。
假如想看 ...

这款数字的电源非常好用,能记忆5个状态,能锁定,真的通杀,基地淘宝店有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数字的电源非常好用,能记忆5个状态,能锁定,真的通杀,基地淘宝店有售。

这个是只有左右两个编码器调节的,有CC,CV,OCP模式。不是你说的KA3005D那款数控,能记忆5个状态的。

KD3005D这个价格便宜250-270元,KA3005D那个贵要350元。
两款的使用是一样的,同样是30V5A规格,修手机,平板,笔记本根本没区别,价格还便宜。编码器调节不是以前老式那种电位器,经常出故障。

网友:
大的通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