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9600GT-512GD3 节能版显卡不亮维修

楼主(2016-04-24):
这款显卡是网吧的   我有四块   一样的问题   不亮机   我加焊了GPU    还是不亮   我是第一次修显卡   没什么技术   更别说什么经验了    麻烦朋友们支支招   相互学习学习   谢谢你们了 !
我第一次修显卡    自己做了个测试显卡供电的小工具   不美观  嘿嘿!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你得先看看核心,显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你得先看看核心,显存供电正常不

显存旁电容电压是2.0V   核心供电怎么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旁电容电压是2.0V   核心供电怎么量呢?

第一张图最下面那个1R0电感就是显存供电第二章图最下面那个2个电感就是核心供电。。

网友:
不亮机你得先测下显卡各供电正常不正常,时钟有没有波形,都正常插VGA不显就用DVI转VGA看看行不行,如果还是不行那么就得打数据线的值,刷BIOS最后再加焊,有些显卡工作环境灰尘多加焊也是没用的,因为GPU下面灰尘比较多容易氧化

网友:
先查下供电吧

网友(2016-05-25):
供电、时钟、加焊我也就会这三板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