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 XQD 128G记忆棒数据恢复

楼主(2016-04-24):
刚开始客户送来的时候提示让格式化,先用DISKGEN和易我扫描和搜索分区,找不到就用系统自带的快速格式化了一下,再搜可以找到分区但是什么都没有,想到可能是分区的时候弄错了,格成NTFS的了,原来应该是EXFAT的,所以DISKGEN和易我找不到,就是格式化成EXFAT用Recuva和SuperRecovery也只是找到一点垃圾文件,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客户的原始故障卡格式化!!!!!!
这卡里的视频是特殊格式的视频,市面上的软件基本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的原始故障卡格式化!!!!!!
这卡里的视频是特殊格式的视频,市面上的软件基本找不到

以前已经被别人搞过了,里面的东西人家给客户截过图,视频文件播放的还录了一段,价格好像没有谈拢,估计东西已经弄出来了,又做的故障

网友:
被人家搞手脚就 难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