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6-04-24):
Y400 电池不能开机  电源可以开机  系统下看到电池显示58%电量,显示充电中,但是没有电流进去。
拆机发现电池电压2V左右,果断换掉,还是不能开机,但是能有充电电流,说明原电池确实坏了,但是主板还是有故障,装上新电池先测公共点有11V电压,测开关0.4V电压,插上电源开关电压19V,打开图纸 发现开关的19V是由D72的2脚过来的,发现单独用电池时,D72的2脚没有电压,而且Q153的反应都正常,向前查线路 发现PD2坏了,烧断了,换个二极管搞定,PD2和PD1在CPU边上,2个大的二极管。

总结PD2坏,电池坏

网友A:
一般显示电池正在充电但就是充不进的 电池坏的多

网友:
PD2损坏导致无待机,从而导致不能触发。

网友:
这个少见啊,呵呵

网友:
厉害,三言两语搞定

网友:
维修、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网友:
坏的有点多啊

网友:
维修经常碰到电池不能放电,不能充电,或者时充或时不充的,或者插电池短路的,有的还真不好修

网友:
电池公共点没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显示电池正在充电但就是充不进的 电池坏的多

是的,这个比较悲催,电池主板都坏了

网友:
公共点有电压的,是PD2坏了,给开关的上拉坏了,仁宝的点火回路不能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