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惠普PS-53101-08HP电源 爆碎的IC块型号

楼主(2016-04-24):
一惠普电源所有输出都没有,发现爆了一块IC 不知是不是这个IC原因。现在IC爆碎了不知是什么型号,请各位师付看一下,知道的请告诉一声。先谢谢!请看图片;

网友:
应该是3842.......

网友:
还是换个新的吧 .  换了不一定 好   ,可能还会继续爆,  - 电源 危险

网友A:
谢谢两位师付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两位师付的回复。

如何修的,分享一下.......

网友:
出现这样应该是还有别的原因吧

网友:
也可能是3843吧

网友:
楼主有进展吗?期待中.....

网友:
可能是UC3845,,。。

网友A:
谢谢,还不行,小板反面有一个贴片三极管坏了找不到是什么型号,上面的丝印编号是;K2f,模向有S5。查不不到具体型号,请师付们指点看是什么型。能用那个型号代换。我是自已的东西自已修,请勿见笑。

网友:
G:\电脑资料\惠普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还不行,小板反面有一个贴片三极管坏了找不到是什么型号,上面的丝印编号是;K2f,模向有S5。查不不到 ...

MMBT2907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网友:
都爆成这样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MBT2907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1.6zSRfb&id=528166709250&ns=1&abbuc ...

谢谢提供连接,不修了不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供连接,不修了不合算。

不要只考虑不合算,练一练手很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