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E47A白屏

楼主(2016-04-24):
县城的同行送来的,外接好的,换屏也不行,没查电路直接订屏线三天后屏线到了。换上屏线没变化,从迅维网上看到一样白屏修好了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2773-1-1.html。但是又不一样  ,R33有15V,Q1   1    2  脚都是2.5V,去掉Q1连接一三脚,亮机正常。

网友:
这样直连,屏会先灰下的

网友:
屏供电转换的元件坏的挺多

网友A:
强制开启屏供电  建议还是原设计维修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制开启屏供电  建议还是原设计维修比较好

天意大师好厉害,显示器也精通了,什么时候发点资料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意大师好厉害,显示器也精通了,什么时候发点资料让我们学习下

厉害和精通谈不上
资料有好的一定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