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BIOS 本来打算解决开机慢的

楼主(2016-04-24):
机器修好了 本来打算解决开机慢的 下了网上好多BIOS都不行  最后还是用的自己的
  自己的BIOS 显示慢不能接受的不用下
    刷亮了加分谢谢

E440 BIOS NM-A151 REV1 0.rar

网友:
CPU I3R4000M 独显

网友:
联想的好多机器都是这种毛病,前几天修台也是,不过没有找到BIOS刷机

网友:
BIOS 问题真多。。。

网友:
大神们现在都自己合成了。我们小白不会就是麻烦

网友(2016-06-08):
开机慢 一般刷那个BIOS好 还是一起刷

网友(2016-07-13):
开机慢  怎么合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