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尔xps l502x 掉电问题 帮助大家捡钱!!!!

楼主(2016-04-24):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机子,说掉电。接上可调0.3A掉电  急急忙忙电批拆机,靠。。。。滑丝了,还两颗。拆机省略。。。。  然后用表笔一杵  开机电流嗖嗖的跑 2.2A  亮机的节奏呀!  装好还是掉电  好像有点明白了  我就只装了c壳的开机排线和触摸板   去掉触摸板排线  亮机  后面发现是触摸板鼠标按键板的问题  都清楚咋弄了吧!!!最后来张亮机图  各位看官别拍

网友:
这个问题 看起来简单

网友A:
不是通病怎么能算是帮我们捡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通病怎么能算是帮我们捡钱的

万一呢!!!说不好,鼠标按钮引起的   我第一次见   翻出来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都有,没见过

网友B:
你是怎么拆滑丝的螺丝的,说来听听吧。

网友C:
滑丝还好点  最怕螺丝十字口给拧得卡不住螺丝刀

网友:
怎么是按键漏电吗。。。。。。。。。

网友:
肯定是触控版上面,有电压短路,是打错锣丝弄的,,祼 板正常,装起掉电,哈哈,我猜对了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拆滑丝的螺丝的,说来听听吧。

先用风枪小加热下,再去弄    热胀冷缩  不知道 对不对  我是有这么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用风枪小加热下,再去弄    热胀冷缩  不知道 对不对  我是有这么干过

我直接用锡把小的螺丝头和滑丝的螺丝焊在一起,就嘿嘿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滑丝还好点  最怕螺丝十字口给拧得卡不住螺丝刀

就是都给弄圆了,我直接用锡焊的螺丝刀。

网友:
这么简单啊!下次修到留意下。

网友:
是按键连电啊还是按键部位进水啊!楼主为什么不说清楚!

网友:
此机器在我这里见不到,还是感谢谢谢楼主

网友:
万一呢!!!说不好,鼠标按钮引起的 我第一次见 翻出来看看

网友:
滑丝是怎么处理的,上电钻吗

网友:
屏幕上这女的真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都给弄圆了,我直接用锡焊的螺丝刀。

你的意思是锡焊再螺丝和螺丝刀处能拧下来 一用力锡会断掉吧

网友:
是不是装的时候 电螺丝过了 把触摸板搞短路了

网友:
运气好好啊 捡到了

网友:
什么时候才修够万一台呀,分享就好

网友:
这机器不晓得啥时候能修到,但是也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用风枪小加热下,再去弄 热胀冷缩 不知道 对不对 我是有这么干过
这种方法最有效!

网友:
这个问题对你来说是捡钱,小白未必就这么顺利查到了

网友:
这些问题都很奇怪哦,是进水 了吗?

网友:
这是触摸板进水了 还是滤波电容

网友:
这什么表挺高级的

网友:
没看明白 ,是触摸坏了,还是咋地了

网友:
待机的时候有没有5V啊

网友:
有台机器时开时不开,关机再开就开不了,谁修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