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苹果一体机问题

楼主(2016-04-24):
IMac  27寸一体机    有时候能开机进苹果系统正常使用,  有时候开机风扇在转, 就是不亮机, 进windows 直接定在windows标那不动。windows从没进去过。 一般判断都是哪些问题。。。 求助求助

网友:
排除了软件问题,就是一些供电不稳,显卡故障,散热,温控。。。。。还是挺多的,所以专业人士就要用排除法或者利用一些测量数据来判断

网友:
供电不稳定,确切的说应该是显卡供电不稳定。

网友:
这个好像显卡板容易出问题,以前修过A1311还是什么的。这个机器显卡板好贵

网友:
用苹果系统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