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待机5Vsb部分元件烧毁

楼主(2016-04-24):
电源待机5Vsb部分元件烧毁,大管是 cs2N60F(短路)  求 1  2  3  4 号元件分别是什么参数多少?

补充内容 (2016-4-25 20:52):
超频王430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用来做拆元件吧

网友:
楼主,看贴的人不是神仙!
不会一看实物图,就能知道是什么厂家的,什么型号的产品!
切记!切记!

网友:
也不发个型号上来,谁知道是啥?

网友:
看起来类似长城的,可以借鉴长城电源的元件参数

网友:
这个修也不够费时间的啊  你还是留这拆元件把

网友A:
空闲修修这个,也能增强技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闲修修这个,也能增强技术!

我也是空闲时没事做,找些电源来修修,或找些主板的托托芯片,练练手

网友B:
这种情况,电源5VSB变压器可能保不注了,ATX电源的电压器常坏,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没有必要整了吧

网友:
之前给一家电脑店做保修电源(批发),一坏了就给我们修,修了几百个全是航嘉的电源,就有好多是变压器坏的,维修一个10元(配件自个出,但变压器他们公司与厂家联系,他们出变压器),大批量的修,现在没这个精力了(修不动了,老了)。大约五年前吧。

网友C:
我说楼主你要学点技术上的问题 也拿个好点的电源来了,你拿个山寨货是几个意思啊   这样的电源废品站收3元一个    买全新的40-50不等   你觉得有修的价值和意思吗 ?  假如是品牌电源那就另说了  毕竟品牌电源一般20元左右  这还是二手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空闲时没事做,找些电源来修修,或找些主板的托托芯片,练练手

是的,修理能力也就是看动手能力的!

网友:
凤城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楼主你要学点技术上的问题 也拿个好点的电源来了,你拿个山寨货是几个意思啊   这样的电源废品站收3元 ...

主要学习  不 管电源价值

网友:
板子烧糊了,估计板子漏电了。没修复的价值了。

网友:
楼主的电源没啥维修的必要,当料板吧.............

网友:
没有厂家,没有型号,神仙也不会知道你说的那元件是什么参数

网友:
不同电源的这个部分是不同的,没有型号帮不上,楼主拿它当料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电源5VSB变压器可能保不注了,ATX电源的电压器常坏,
这个变压器坏得多吗

网友:
有时间修好了也可以当作练练兵

网友:
可练练基本功啦,学看电路原理图,与实物对接,了解布线走向,测量元件,分析故障原因,焊接技术啦。

网友:
板子烧糊了,下面的铜箔也烧掉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 一般就直接换板啦

网友:
哪里这么好找一样的板 去看参数呀

网友:
还是换板直接点 不用浪费时间啦

网友:
没有修的的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