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脚的芯片 上面标有c96fj 哪位大虾知道引脚定义吗

楼主(2016-04-24):
六脚的芯片 上面标有c96fj  哪位大虾知道引脚定义的 在集成网卡芯片旁边的

网友:
六个脚的定义 最好有PDF   谢谢了

网友:
真实型号AZC-099

网友:
保护网卡的芯片吧,直接拆了应该没事

网友A:
从芯片PDF角度上分析  这个防静电芯片 不用装 也不影响什么的   6个脚当中其它4个脚 是给5脚供电的  防止5脚输出过压 2脚和5脚 设计了个稳压二极管 保护作用

网友B:
谢谢大虾了 能不能发个这些芯片的对照表给我呢。。比如C96FJ对应的是AZC0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芯片PDF角度上分析  这个防静电芯片 不用装 也不影响什么的   6个脚当中其它4个脚 是给5脚供电的  防止5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虾了 能不能发个这些芯片的对照表给我呢。。比如C96FJ对应的是AZC099

我哪有这个对照表啊,淘宝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