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SW912+ 通电黄灯亮不显示

楼主(2016-04-24):
拆机测驱动板电压5V  3.3 1.8都正常   开关电压1.6V不对

C412电容短路  ,拆掉后正常

网友:
电容位置照片右下角

网友A:
开关电压正常为几V,5V吗

网友:
我给配个图,输出电压应当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压正常为几V,5V吗

正常一般都是3.3

网友:
哦,原来是MCU供电供不上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6-05-24):
电容导致按键板电压不正常的很常见

网友:
想想也是C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