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假三星 S22B360H 二次维修

楼主(2016-04-24):
假三星 S22B360H 故障是插vga黑屏,很明显是程序的问题。刷完程序药到病除,过了几天客户又拿回了说又回到以前的故障了。奇怪了,怎么就用了几天程序又坏了,不科学啊。拆机把bios芯片焊下,重新刷了3遍还是一样,涛声依旧。只能换个bios芯片pm25ld010(原来那个是pm25ld020)重新刷写,擦,这次连机都开不了了。又去废板上找了许久都没找到pm25LD020的,就随便找了个pm25LV020的刷上,好了。成功代换.附上程序. 假三星 S22B360H CL271LE-R20.2

网友A:
问一下 楼主 你的假三星 程序哪里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 楼主 你的假三星 程序哪里来的吗

估计某宝或者就是自己修到备份的吧

网友:
芯片怎么这么爱坏,,,,,,,,,,,,,

网友:
010肯定不可以代020,大小 差一半呢...

网友:
一样的故障还能收到钱不?

网友B:
1、楼主的假三星程序那里搞到的?   2、PM25010和PM25020两个容量不一样,肯定是不能互换的,容量一样的才可以换。

网友:
假三星程序难找哦

网友:
假的难找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楼主的假三星程序那里搞到的?   2、PM25010和PM25020两个容量不一样,肯定是不能互换的,容量一样的才 ...

容量只要比以前大就行

网友:
这个三星,有个单独的LED升压板,假的,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这个是假的三星啊

网友:
收了,店里有一点,没有找到程序,正好用上。

网友:
芯片怎么这么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