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CE781BA0DX M5010用NPCE781LA0DX代换成功

楼主(2016-04-24):
  M5010  3V线性 1.1V 芯片发烫 换了不行。拆掉EC供电电感 正常  NPCE781BA0DX 。用NPCE781LA0DX代换成功

网友:
有些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数字一样基本都可以带环了

网友:
下次没有货的话我也试试,谢谢

网友:
781不是很贵,,,吗的885L 要15一个,,老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