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摔了一下,是不是报废了?

楼主(2016-04-24):
移动硬盘,不小心摔了一下,现在不认盘,通电的时候硬盘会转,不过转不了几秒就开始敲盘,好像是敲3下吧!然后就不动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修?谁有这个盘的固件能给我一个吗?在此先谢谢。郁闷图片不能发直接发只能当附件发,
硬盘

网友:
碰头可能摔坏了,,,,,,,,,

网友:
总不会全坏吧,我看好多修复视频,能砍头的。我也想找个固件试试。不能修炼炼手也好,就算找了好久没找到固件

网友:
头是不是全坏得写固件测试,有些就算不全坏,头刮到盘面的也一样得报废了...你总不会开盘剪头来修它吧...

网友:
谁能给我个固件?我想刷来玩玩,

网友:
在网上下了些固件,但是我不知道它是PC3K固件还是WDR5.3固件?下载的地方也没有提。谁能告诉我区分是PC3K固件还是WDR5.3固件?

网友:
摔过的硬盘可能头坏了

网友:
摔过的的盘都是头坏了,不要瞎折腾了!

网友:
敲盘的盘大多都是头坏或固件坏,你这摔了的应该是头坏了吧,头坏了尽量少通电,盘面划了就报废了

网友:
扔掉扔掉,没什么用了

网友:
物理性磁头损坏,没得救了,要么开盘换头,但得有环境、设备和技术。

网友:
摔过的硬盘通电嘎嘎响基本都是磁头坏了,盘也可能刮了,没有重要数据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
这个,我只能说,以前遇到过,后来我是拆出来,用ide转接口,挂载电脑上,重新低格之后,还能用。

网友(2016-06-01):
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
不知道运行中的硬盘摔了一下还能不能就,通电就咯登咯登响个没完

网友:
我是来学想学点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