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90 不触发

楼主(2016-04-24):
B590 不触发,拔掉CMOS 电池能开机,装上电池,关机再开就不行了。BIO S 刷了,桥和EC 都要焊了。还是一样。没思路了。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查查ec的条件啊

网友:
装上电池按不触发故障修。

网友:
等不开机的时候,按不开机修一个个查。

网友:
重点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查查rtc电路看看

网友:
RTC电路;RSMRST;ACIN;LID;线性电压等

网友:
能自动上电问题不大,加焊下桥看看

网友:
加焊没用的得换

网友:
我有个同时插电源电池不开机的,单独用电源可以开机

网友:
查不上电的条件  RTC  EC  南桥    最好换了

网友:
看看开关电压和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