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P75-D3上电3秒重启,反复如此不知怎么修

楼主(2016-04-24):
我是新手,请各位大神帮忙
重启

网友:
这种你要先查电压如果电压不全的话现在的板子都会掉电重启的

网友:
复位了没有?走码了没有?上电的3秒时间内快速测一下是否缺电压?拔掉CPU供电4PIN还掉电吗?

网友:
检查内存以及内存供电

网友:
有图纸的话,找到Apwrok这个信号接地,然后加电就可测哪个电压没出来o。

网友:
查IO 5V 12V电压检测点,正常在2V,查ISL95638?开启条件和PWOK是否正常,各供电点电压是否正常,SYSPWOK是否正常,CPUPWOK是否正常,B75-D3V图纸坛子里有,电路差不多。下了对照浊一下即可。

网友:
重启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测下主板上是不是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一表笔 戳在 P4 地线那里慢慢查他电压

网友:
CPU供电没有,电源管理芯片EN脚 为0V,向前查

网友:
再向前查,Q12 D极1.1V,G极有控制,无输出,换了一个Q12 还是没有输出,测了对地阻值1500,没有短路,不知为什么?

网友:
看一下u15d 12有没有电压 没有再看他前面 vsa ref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般得排除U15D的正向和反向输入端,场馆是否正常,还有反馈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我挺喜欢B75主板的,原生PCI,插声卡听音乐很好。手里有两块都是技嘉的B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