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750 la-6832P

楼主(2016-04-24):
东芝P750 板LA-6832P,待机0.042,开机触发,电流到0.130左右马上掉到待机(不到一秒)此时电流表电压会掉一下,板上掉电时会有嗒一声,再触发还一样。不上CPU,触发电流0.110左右,大约3秒掉到待机。把整个CPU B+断开,电流0.2几,不掉电了。觉得问题在CPU供电,就测了下CPU供电上管,没有,用示波器一打,晕,居然瞬间有19V,马上测G极,也是。以为找到问题,把上管3个全拆了,测主板上G极脚位,居然是3.3V。料板上找个管子,装上一个,上电测一下,MD,还是瞬间19V。。。至此,无比蒙圈。。。。哪位兄弟给个细路。。。另外,CPU也换过了,还一样。这个板子CPU供电芯片是95831,也照论坛中的帖子查过条件,没发现问题

网友:
可调电压降说明有短路  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