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A420-i3G D2短路维修过程

楼主(2016-04-24):
神州优雅A420-i3G D2按开关没反应,接恒流源,发现短路,但电流只显示0.26,证明神州这板做得还可以,不然公共电压短路,烧的元件就多了。断电,拆机,测公共电压对地短路,量各大电感,发现核显供电短路,测上下管,发现上管PQ30 G,D极短路,拆掉PQ30,公共电压居然不短了,但核显供电还是短路,就想应该是电容也短路了,于是看了下电路图,只有C274虑波,拆掉,不短了。换了PQ30,C274后上机顺利点亮,好开心,但进到系统郁闷了,花屏。重启,进安全模式居然不花,把显卡驱动卸了,重启进正常模式正常,但装完驱动重启后还是花屏。折腾了很久,把核显电源管理芯片,下管,都换了还是花屏,后来看了图纸,核显可以用1.5s供电,把核显电感PL6拆掉,补上R715,C501,连接PJP28,J进系统还是花屏,应该不是供电问题了。重装系统还是花屏,不装驱动就不花屏。内存换了还是花屏,手头上没有这种CPU,没法试,等淘一个回来再试。

网友:
CPU坏,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真的 ?以前 遇到一个   宏碁的  换的班 也这样  最后没换  不修了

网友:
楼主没有备用CPU吗?

网友:
BIOS也刷了,依旧花屏

网友:
楼主此举为正解……期待结果

网友:
楼上技术还不错嘛

网友:
这种大短的 先测cpu是不是好的

网友:
基本上是CPU坏了

网友:
新人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膜拜大神 小白

网友:
今天更换了CPU,花屏解决了,跑3DMARK正常

网友:
修机cpu内存还是要多备几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