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CQ40无CPU 供电一列

楼主(2016-04-24):
今天接到一台CQ40的本本,上可调电源,触发电流到0.26不动了,心中暗喜,这个电流应该好修、拆开主板发现有一块地方烧糊了,清理了烧糊的地方,在上电还0.26没有跳变,

迅速拿起表笔量了一下除了CPU 供电之外,其他电压都已经出来了,那就修CPU供电吧,打开图纸

测量20脚VIN 无电压,呵呵,那么好运气,心想飞个19V过来应该就好了,飞完线后涛声依旧,在去测其他供电,自举,当测到   44脚VR_ON时,发现无电压,难道短线了?打值无穷大了收了下图纸,开启44脚是有EC发过来的,

量EC那头有标准的3.3V,看来是断线了,直接从EC121脚飞线到CPU供电芯片的44脚,再次上电,电流刷刷的上去了,接屏亮机,维修到此结束,

小白第一次发帖,大侠请勿喷哦,

网友:
应该打一下 3V5V电感后 飞线

网友:
同样是小白帮顶,不过你是小白那我是小小白了,你懂得还是挺多的。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
不错不错,这也叫小白嘛

网友:
没有走弯路,修的不错

网友:
跨过了就不是小白了

网友:
表示根本看不懂,都是大神么!

网友:
楼主挺厉害的,这个过程应该很快把,就飞线了2个条件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不错,就怕EC那边也是不正常的就有点难度

网友:
修的不错,对着图纸一步步来

网友:
这机器cpu19v烧断线是通病了

网友:
不错 迅速维修好了

网友:
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本论坛以鼓励发贴的原则,还是加分支持下。

网友:
JHFGC UGYUFGTUTU

k3ntx -2 嚴重灌水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小白也会成大神的

网友:
要把烧糊的地方清洗干净,然后贴一层防电胶别烧了东西了

网友:
樓主牛,有秒殺的快感